[求助] 关于瞬态增强型LDO的问题

楼主(2017-05-08):
各位大神们好,我是一名普通的本科在校生。最近在看关于LDO设计方面的资料,我想问问大神们   1:瞬态增强型LDO的瞬态增强具体是指什么;2:瞬态增强型LDO除了通过无外片电容的结构能够实现,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实现瞬态增强

网友:
slew rate enhance?
無外掛C一般都用於數位電路  尤其是頻率高的  很容易將輸出扯掉回不來
因此電路內部需要一個機制去控制當輸出掉低於多少需要趕快把電壓拉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