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芯片的背面电极是指的什么?是衬底的电极吗

楼主(2017-05-08):
有一个表格需要填下这个,模版上面是写的阳极,但是感觉如果指的是衬底的电位的话,P型衬底接地,那应该是接阴极才对,求大神们科普下这个背面电极的意思

楼主:
模版上面是这样:
焊盘尺寸(mils):4*4
背面电极:ANODE
正面材料:Al
背面材料:Si
现在我需要换成自己项目的,但是不知道这个背面电极的意思

网友:
打电话问问封装厂吧,他们让填的表格一般都知道对应的项目

网友:
打电话问一问封装厂吧,他们应该知道你们对应项目所需要填写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随便填了一个到时候有问题再让他们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