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收发机里各个模块的电源要单独供电

楼主(2017-05-09):
LNA用LNA的电源pad,基带用基带的电源pad,甚至连PLL里的DCO都要单独供电,(没有低电压,所有电源电压都相等),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求助,thx

网友:
加强隔离,防止电源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样的话,bonding线的电感就很大了啊,每个模块就给1,2个电源pad,而且测试的时候片外也是要放多个LDO么,请问,thx

网友:
隔离模块之间的串扰,隔离通道与通道之间的串扰。可以走多个PAD由外部LDO分别供电,也可以通过内部若干个LDO分别供电。外部供电的话,多个LDO供电效果要比,单个LDO供电效果好。带内杂散,通道隔离,相位噪声会有一定改善。

网友:
大电流/高噪声/敏感电路最好是分ball
没有ball资源的也要分bump
bump资源也不够的也得单独从bump上拉电源地
否则光ir drop就受不了

网友:
片上隔离不够,片外隔离来凑

网友(2020-11-21):
r+c , 防止电源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