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环路收敛问题

楼主(2017-05-09):
PLL 环路收敛问题求助:

我设计的PLL,仿真环路时发现,Vctrl信号会稳定在一个电压基准上进行振荡,并且此电压和锁定频率时的控制电压没有关系。
例如图中所需频率对应的Vctrl应该为0.5V左右,可是环路并不会收敛至该电压,而是自行振荡,并且振荡的中心电压在不同状态下也不确定。请问该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已经检查了CP平衡问题,相位域度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希望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
主要参数贴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算用一个8G的PLL锁定 32GVCO,目前环路8G源采用理想信号。id=100u,二阶LF,C1=100f,C2=10p,R=25K,Kv=700M

网友:
你的意思你是用8G做参考频率吗?

网友:
而且你确定C1是100f?  不是100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错,输入频率太高了。

网友:
环路不加分频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采用的sub sampling phase detector,没有用分频器

网友:
他的VCTRL震盪頻率 跟 Loop BW 是否接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振荡频率起来和loop bandwidth没有关系,和PD输出波动频率有关:因为VCO和源的频率不同,PD输出成周期性振荡,不同频率差,振荡周期不同。
书上对PLL分析主要针对相位有扰动的情况,对相位偏差呈现负反馈。
目前电路看起来像是这样:VCO频率高于源,然而此时周期相位却落后,于是环路反而成正反馈Vc上升,当VCO频率更高,相位超前时,Vc降低,回到初始状态,以此往复,使Vc一直振荡。VCO频率低于源时也是这样类似。不知道我的理解哪里有问题,导致电路不正常,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也想请问一下,Vc振荡频率要是和环路带宽相似的话,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办考虑呢?

网友:
只是想確認一下穩定度是否真的沒問題而已
也可以檢查各個block 操作範圍

网友:
参考频率太高有可能cycle-slip从而导致环路不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周期滑步我的理解是他经过几个周期后会趋于锁定。 经过你提醒,我感觉电路确实可能像是周期滑步的现象。不过周期滑步会因为频率太高而一直周而复始不能锁定吗?有没有什么改进办法呢?

网友:
稳定性问题。你的SSPD gm是多少,SSPD输入的Vpp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SSPD输入VPP为150mv,gm是看SSPD输入对应CP的电流吗,算了一下 是 8e-5。这个和稳定性的关系怎么考虑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SSPD是模拟模块,它的参数是输入幅度Vppin和gm,而非Icp。Icp是PFD的参数,因为PFD相当于数字模块(输入是方波信号),所以PFD的参数是输入相位差、输入信号周期、Icp。
而Icp对SSPD来说没有意义。

你要用Vppin和gm去计算phase margin等,而不是Icp。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试试这个:把SSPD的gm增大200倍
LPF:200fF, 10pF+1kOhm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导,看来自己理解的不对,回去重新仿一下。
请问有相关SSPLL环路和相位裕度怎么分析的资料吗?目前还是用ADS的pll design guide来仿的。看来不适用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