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1.1的例子中uart_config类在uart_tx_agent中为什么不需要实例化

楼主(2017-05-09):
下面是uart_config的类声明,
class uart_config extends uvm_object;
  //UART topology parameters
  uvm_active_passive_enum  is_tx_active = UVM_ACTIVE;
  uvm_active_passive_enum  is_rx_active = UVM_PASSIVE;

  // UART device parameters
  rand bit [7:0]    baud_rate_gen;  // Baud Rate Generator Register
  rand bit [7:0]    baud_rate_div;  // Baud Rate Divider Register

  // Line Control Register Fields
  rand bit [1:0]    char_length; // Character length (ua_lcr[1:0])
  rand bit          nbstop;        // Number stop bits (ua_lcr[2])
  rand bit          parity_en ;    // Parity Enable    (ua_lcr[3])
  rand bit [1:0]    parity_mode;   // Parity Mode      (ua_lcr[5:4])

  int unsigned chrl;
  int unsigned stop_bt;

  // Control Register Fields
  rand bit          cts_en ;
  rand bit          rts_en ;

// Calculated in post_randomize() so not randomized
  byte unsigned char_len_val;      // (8, 7 or 6)
  byte unsigned stop_bit_val;      // (1, 1.5 or 2)

  // These default constraints can be overriden
  // Constrain configuration based on UVC/RTL capabilities
//  constraint c_num_stop_bits  { nbstop      inside {[0:1]};}
  constraint c_bgen          { baud_rate_gen       == 1;}
  constraint c_brgr          { baud_rate_div       == 0;}
  constraint c_rts_en         { rts_en      == 0;}
  constraint c_cts_en         { cts_en      == 0;}

  // These declarations implement the create() and get_type_name()
  // as well as enable automation of the tx_frame's fields
  `uvm_object_utils_begin(uart_config)
    `uvm_field_enum(uvm_active_passive_enum, is_tx_active, UVM_DEFAULT)
    `uvm_field_enum(uvm_active_passive_enum, is_rx_active, UVM_DEFAULT)
    `uvm_field_int(baud_rate_gen, UVM_DEFAULT + UVM_DEC)
    `uvm_field_int(baud_rate_div, UVM_DEFAULT + UVM_DEC)
    `uvm_field_int(char_length, UVM_DEFAULT)
    `uvm_field_int(nbstop, UVM_DEFAULT )
    `uvm_field_int(parity_en, UVM_DEFAULT)
    `uvm_field_int(parity_mode, UVM_DEFAULT)
  `uvm_object_utils_end

下面是uart_tx_agent中的声明句柄,但是没有实例化,
class uart_tx_agent extends uvm_agent;

  // Active/Passive Agent configuration
  //uvm_active_passive_enum is_active = UVM_ACTIVE;

  // Configuration
  uart_config cfg;

。。。。
function void uart_tx_agent::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 Configure
  if (cfg == null) begin
    if (!uvm_config_db#(uart_config)::get(this, "", "cfg", cfg))
    `uvm_warning("NOCONFIG", "Config not set for Tx agent, using default is_active field")
  end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一般agent 的wrapper已经通过config_db set下去了,只要factory注册过还是什么automation过,在build-phase阶段直接就可以get到。这里只要一个handle,一get就相当于分配了实际空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理解,我自己想想,谢谢啦

网友:
在env或base test等其它地方create了

网友:
这里的只是一个指向其它实例的指针,所有不需要实例化,跟c++的指针概念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