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CX提取库文件,判断.lib正确与否

楼主(2017-05-09):
各位大牛好:      小弟现在有个问题:
现在手头有工艺厂提供的.lib文件和.cdl文件,但是给的电压条件太高,我想在这个基础上降低电压,比如原来给的是1.5V工作,现在想降到0.8V,用NCX工具建库,run完文件之后,怎么判断这个库是不是正确的建立好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自顶一下,求助

网友(2017-07-04):
反向电路验证吧,一般只要设置没问题,run的结果是正确的,本身就是仿真过程的一个特征化而已。只有错误的设置,没有错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