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sim 仿真无故停止

楼主(2017-05-09):
在 ncsim仿真时,到某个时刻,进程就死掉进入 sleep状态,这是怎么回事?求大侠解惑

网友:
進入Sleep? 是指 時間軸不跑了嗎?

一般狀況應該是有combination loop

楼主(2019-01-10):
回复 网友A:

是的,还没跑完,进程就消失不见了,不再跑了.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又出现这个问题了,有人碰到过这个情况吗,求解啊?会不会是软件问题,没破解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mbination loop  是什么意思,要怎么解决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zero delay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能说具体点怎么检查吗?

网友:
我理解错了,应该是combinational loop,Combinational loops are amo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instability and unreliability in digital designs. They should be avoided whenever possible. In a synchronous design, feedback loops should include registers. Combinational loops generally violate synchronous design principles by establishing a direct feedback loop that contains no registers. For example, a combinational loop occurs when the left-hand side of an arithmetic expression also appears on the right-hand side in HDL code. A combinational loop also occurs when you feed back the output of a register to an asynchronous pin of the same register through combinational log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理解错了,应该是combinational loop:
   Combinational loops are amo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instability and unreliability in digital designs. They should be avoided whenever possible. In a synchronous design, feedback loops should include registers. Combinational loops generally violate synchronous design principles by establishing a direct feedback loop that contains no registers. For example, a combinational loop occurs when the left-hand side of an arithmetic expression also appears on the right-hand side in HDL code. A combinational loop also occurs when you feed back the output of a register to an asynchronous pin of the same register through combinational logic,

网友:
Combinational loops are amo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instability and unreliability in digital designs. They should be avoided whenever possible. In a synchronous design, feedback loops should include registers. Combinational loops generally violate synchronous design principles by establishing a direct feedback loop that contains no registers. For example, a combinational loop occurs when the left-hand side of an arithmetic expression also appears on the right-hand side in HDL code. A combinational loop also occurs when you feed back the output of a register to an asynchronous pin of the same register through combinational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