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的icfb如何在电路图上显示出各个节点的电压值?

楼主(2017-05-09):
如题,在电路进行直流仿真的时候,我想在电路上直接看到各个节点的电压值,快捷键是什么呀?多谢!

网友:
软件里面设置可以显示所有结点电压

网友:
ADE->Result->Annotate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2# owen0126 恩恩, 楼下这个方法也可以,以前用的就是这个,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