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FPGA和PC机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7-05-09):
请教各位大大,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有一个项目 FPGA作为中转,将MIC采集到的数据连接到PC 中的MATLAB进行信号处理并返回播放。
   目前已经有3种FPGA与PC机的通讯方式:
1:串口
2:网口
3:USB
但貌似以上几种都需要用到串口调试助手,无法实现实时的传递处理
    问同学说MATLAB有调FPGA的函数,但是没有百度出来 请问有大大知道么?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么 请各位给予一定的指导 谢谢啦

网友:
PCI-e 應該符合您的需求
不過PCI-e drive 到MATLAB 這部分沒有做過,不知道有沒有API可以link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你这个项目我觉得用USB比较靠谱,因为(1)串口的速率有点慢,当然使用起来最简单;如果你要用这种方案的话推荐你看下这个项目http://www.glip.io/
(2)带PCI-e的芯片或者板卡都不便宜,并且需要插到主板上,适合高带宽的硬件加速项目;
(3)USB的话,USB2.0就可以了,FTDI和Cypress的芯片都有支持FIFO接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知道串口啥的都能到PC  就是不知道PC怎么进到MATLAB里面

网友:
回复 4# mlqe 如果資料量小,UART 就夠用了,那當然用UART即可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matlab/serial-port-devices.html
這是Matlib serial port API ,請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 感谢

网友(2017-07-10):
uart传的太慢了   网口没调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