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种结构的bandgap,输出电压为什么不同?

楼主(2017-05-09):
上图中M1~M3的连接方式对电路输出有何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种结构都能用,你要关注的应该是这两种结构的区别,而不是DC值调不出来

网友:
公式用于理想地匹配组件(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中是不同的)。而且,根据这些公式,在Vout上应该没有区别。

左图:
两个R1的匹配误差在Q1和Q2的晶体管产生电流失配。因此,基于Q1和Q2的相等电流的公式不再是真的。

右图:
M2和M3的电流不匹配决定Q1和Q2的电流。
因此,基于Q1和Q2的相等电流的公式不再是真的。

哪个更好的是取决于两个R1的匹配,以及M2和M3的匹配。

有必要引入配方的配方不匹配:
1.)公式中的R1不匹配,并导致其导致的错误
2.)M2和M3的电流不匹配导致误差。

设计用于较小误差的电路是更好的电路,并具有更正确的Vout值

网友:
左图R1上的两个压降是一样的。你看下右图上是不是。然后思考下为什么。

网友:
左图两个电阻上的压降是一样的;
但右图由于M2和M3有CLM,所以他们的Vds、Id可以不相同,这样就导致了左右两侧的电流不一样,产生的Vout(M2、M3的Vd)也就不一样。

如果你L很小的话,那CLM就会很明显

楼主:
再问各位,左图的输出电压是不是应该为1.25V?

网友:
1.25V

网友:
左边电路似乎有问题,一般我们都用的是右边电路。
1、右边电路存在负反馈,当vout变大时,va不变,vb升高,导致op输出增大,导致p管变弱,从而使vout降低;
2、左边电路,当vout升高,因为p管漏接在一起,因此va和vb同时变大,op输出不变,无法起到负反馈作用,因此该电路是有问题的,不能如此使用。

网友:
5楼版主让你思考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多多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XILINX的FPGA中,的确使用了左边的bandgap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恕我直言,你的分析是错的。
    BANDGAP是个组合反馈,负反馈分量要大于正反馈分量。A,B只有在平衡的时候相同。在不平衡状态下,两条支路的反馈量不同,AB的电位也不同,不能单纯的定性分析。
    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区别不大。只是左图对R1的匹配要求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hszgl,感谢您的回复
    在我看来,右图中两个R1上的压降也是相等的。理由如下:右边电路中,M2和M3的栅源电压相同即这两个管子流过的电流相同(用Iab表示),于是右图中两个R1的电流也是一样的,都为Iab,因此两个R1的压降都为R1*Iab。
    同时放大器的作用使AB两点的电压也相同(用Vab表示),于是M2和M3的漏极电压都会等于Vbe(Q1)+R1*Iab也就等于bandgap的输出电压1.25V。
    有不对的地方,还希望您多多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人已经回复你了,有沟道调制效应在,栅压相同ID不一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