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师们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7-05-10):
这个图里iref是什么用,它设置什么值比较好?图里V1,V2,V3,偏置电压Vbias多少比较合适?另外,能推荐一些实用性较强的运放仿真书籍么,谢谢。

网友(2017-11-28):
iref应该是参考电流,偏置怎么设置要看你的电路参数。推荐看看何乐年的关于仿真的书,里面有很多基本电路的仿真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