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怎么将每层新建一个cell导出

楼主(2017-05-10):
版图顶层的数据量太大,打散之后再将每层新建cell,没有办法操作,calibre怎么将每层新建一个cell导出

网友:
在virtuoso里面,反正也打散了,就把除了想要的层次其他都NS不可选,然后全选建cell,每个层次重复一遍就好;
或者导出的时候加map文件,每次导出对应一个层次,那么就会每个层次出一个gds;
在calibre就写一段copy的命令,这样把就可以把选定的层次数出来。

但是实际上数据大,如果打散后会变得更大啊。

网友:
可以试试sream out的时候利用.map文件。

网友:
你可以用 map file 把 每一層 導 出 再 重建 lib
把他們重新 組合
我覺得 效果不會太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如果搞定了,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用calibredrv可以将每层都保存成一个gds,你去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libredrv 很强大,数据读取形式不一样,处理数据很快的。按小马哥的方法应该是最快最简单的。如果写rule 输出 这么多层要写好久,如果你一直都是用着个工艺那倒是可以写。就第一次写的时候时间长一些,以后用 就一个命令全搞定超级快。

网友(2018-01-18):
Calibre 用copy layer,在DCR map输出为gds就OK了。举个例子:
LAYOUT PRIMARY “AA”
LAYOUT PATH “./AA.gds.gz”
LAYOUT SYSTEM GDSII
LAYER MAP 12 DATATYPE 0 312   //假设12:0这层为M1
LAYER M1 312
GEN_M1 { COPY M1 }
DRC CHECK MAP GEN_M1 12 0 AA_M1.gds APPEND _M1 MAXIMUM RESULTS ALL
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想要输出其它层,layer map的地方增加定义,以及copy的地方也增加,最后一行定义输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将结果输出在一个gds或者独立。

网友:
利用MAPFILE,逐层导出,每个层次的版图要merge下,这样数据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