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lib switch 仿真问题

楼主(2017-05-10):
各位大神,有个问题请教,调用anloglib 库里的switch器件,在spectre里仿真没问题,但是在HSPICED下仿真却无法创建网表,提示错误是:ERROR: Netlister: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hspiceS spic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请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CDS生成了给HSPICE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下操作步骤吗?谢谢!在spectre下很简单,设置好switch的参数后,netlist and run 就行了,但是在HspiceD的模式下,却无法生成网表,导致无法仿真。

网友:
在hspice中没有switch这个基本元件,要使用它需要在icfb中load hspice目录下的cadence接口“$HSP_HOME\interface\HSPICE.ile”, 然后用icfb菜单中出现的“Tools/Hspice Library Update Utility” 把analogLib做一次转换,生成hspice view,这时switch这个cell就有了hspice view和veriloga view, 然后在ADE里面的把simulator选成HSPICE,产生hspice网表,可以看到网表中的switch模块是以veriloga的形式调用的。

另一个容易一点的方法,不用转换lib,是直接在switch里面建立一个veriloga模块(内容如下),然后在ade里面生成hspiceD网表时,把veriloga添加到switch veiw list和stop veiw list里面,写在hspiceD的后面即可。
--------------------------------
// VerilogA for analogLib, switch,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switch(\N+ , \N- , \NC+ , \NC- );
inout \N+ ;
electrical \N+ ;
inout \N- ;
electrical \N- ;
inout \NC+ ;
electrical \NC+ ;
inout \NC- ;
electrical \NC- ;

parameter real r = 1K ;
parameter real vt1 = 0.0;
parameter real vt2 = vt1 + 1.0;
parameter real rc = 1.0 ;
parameter real ro = 1T ;
parameter real ts = 0.0 ;
parameter real td = 0.0 ;
parameter real vsw = 0.0 ;

   real vc;
   real gmin, gmax, g;
   real t1t2delta, gdelta, tmp;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if (ro <= 0) begin
          $strobe(" error: ro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 ;
          $finish(1);
        end
        if (rc <= 0) begin
          $strobe(" error: rc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 ;
          $finish(1);
        end
        gmin = 1.0 / ro;
        gmax = 1.0 / rc;
        gdelta = gmin - gmax;
        t1t2delta = vt2 - vt1;
        if ((vt1 == 0) && (vt2 == 0)) begin
          $strobe(" notice: vt2 defaults to 1.0 greater than vt1.") ;
          t1t2delta = 1.0;
        end
        if (t1t2delta == 0) begin
          $strobe(" error: vt2 should not be equal to vt1.") ;
          $finish(1);
        end
      end
      vc = V( \NC+ , \NC- );
      tmp = vc - vt1;
      if ( tmp * (vc-vt2) > 0 ) begin
        if ( ( (vt1 < vt2) && (vc < vt1) ) ||
            ( (vt1 > vt2) && (vc > vt1) ) )
          g = gmin;
        else
          g = gmax;
      end else begin
           tmp = tmp / t1t2delta;
           tmp = 2 * tmp * tmp * tmp - 3 * tmp * tmp;
           g = gmin + gdelta * tmp;
      end
      g = g * V(\N+ ,  \N- ) ;
      I(\N+ ,  \N- ) <+ g;
   end

endmodule

网友(点评):
会出现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2017-07-23):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在spectre中怎么仿真switch?我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开关这头的信号传输的就是开关的输入信号,控制信号并没有起到作用,这个是我发在论坛的求助帖,能麻烦帮忙看下吗?谢谢了。
http://bbs.eetop.cn/thread-633369-1-1.html

网友(2022-09-15):
不错。谢谢分享。。谁知道environment option在哪个文件下呀?.cdsenv和cdsinit中都没有直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