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输入模拟信号 会怎么处理?

楼主(2017-05-10):
如果FPGA输入的是0-5V的模拟信号,FPGA能怎么处理?0-Vmin时当做0,Vmin-Vmax当做1?可以这样吗?

网友:
5V?如果你找到有支持5V电平的FPGA芯片的话,你就可以用。
不然,一切不合理的地方,都会付出代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0-4V呢?FPGA最大值可以达到4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对硬件设计方面懂的较少,具体怎么设计,我也不太清楚;个人认为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具体是否满足你的需求,我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信号,

网友:
FPGA前面需要接个A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