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疑问

楼主(2017-05-10):
各位大神,请问如何用cadence做晶体管阈值电压vth与温度和沟道长度L的图形

网友:
在DC里做sweep parameter,然后用calculator里选op,再点选管子,再在list中选vth,然后plo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在calculator下的op下,无论是点器件还是list,都没有参数列表出来。  ,为了仿真出阈值电压随L的变化,我首先仿真出了电流随L的变化,可是应该怎么做啊,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点op,再点管子,再点list下拉列表。按照这个顺序,list下拉列表里什么都没有吗?如果你仿完DC,选print/DC operating point,再点管子,会print出vth吗?
可能是model的事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按照你说的那个顺序的,点list,是没有反应的,但是要是点管子,那个list就变成n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我的库的问题啊?我在网上又下了一个SMIC 180nm的库,只有,lib文件,你知道怎么添加到cadence中吗,或则刚刚那个实验也可以用hspice做,但是脚本写不好,你会不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正规model吗?有可能model里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正规的吧,是csm25rf库中的nmos_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