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功放版图仿真

楼主(2017-05-10):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将输入输出匹配网络分别版图化,然后一起仿真的结果和我将输出输入一起版图化仿真,结果相距很远?

网友:
很正常啊,因为管子的S12不为0,即输入匹配和输出匹配会互相影响,所以你单独做好的输入输出匹配整合在一起,两端的匹配都会有变化,导致了仿真结果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