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在Verdi中查看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7-05-11):
如图,我定义了一个包含32个32位寄存器的寄存器堆,如何在Verdi中查看每一个寄存器的值呢?(如何把寄存器的值显示到波形窗口)

寄存器堆

寄存器堆

在modelsim中直接选择模块就会出现寄存器堆的值,很方便,verdi要怎么弄捏?

网友:
这种百度就可以找得到的答案的问题不要发帖问,最好也不要问同事,不然显得自私/懒惰/笨,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建议看userguide能解答的问题也不要问别人。

给个提示:fsdbDumpMDA。
不用谢。哈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