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隔离环电位问题

楼主(2017-05-11):
我现在在使用一个BCD工艺做电路设计,里面的DMOS在cadence中调出来都是有5个端口的,多出来的端口是保护环吗?保护环的电位应该怎么接呢?

楼主:
有人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是否不同的工艺隔离环也是不同的?所以连接方法也是不同的呢?

网友(2023-09-19):
得查看PDK中的器件结构和说明吧,有些还是7T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