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7-05-11):
Hi 大神们好,
      请教一个问题,目前在公司仿真一个工程,工程由Verilog和VHDL编写。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在进行仿真时,即使VHDL文件没有添加全,modelsim不会有任何警告和报错,只是输出波形为XX。
      这个的话,我很难知道输出波形XX是代码有BUG还是仿真文件没有添加全。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你少添加文件,没语法错误当然不会报错呀,但可能少了输入信号跟其他信号相关联的,就会导致输出不确定值。有因才有果,你应该顺藤摸瓜往回找到源头。

网友:
少加文件,编译应该会报错吧?波形里面应该有代码层次路径,你追踪一下X态的源头,看看是不是缺少代码所致。感觉你的描述不够清楚,不能判断少加文件到底有什么影响,印象中不加全的话,肯定会有告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缺少了部分模块的文件,但是仿真的时候没有任何警告和报错,只是波形文件中,该模块的输出信号全部为XX。

      以前我一直认为会有报错。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