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modelsim下怎么用$readmemb和'include

楼主(2017-05-11):
我是在win7下用modelsim做仿真
1. 我想在testbench里用$readmemb载入dat文件,这个dat文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才能被调用,是不是要配置什么?2. 我在testbench里用'include载入子模块,一用这个命令就出错,是不是需要配置什么东西?

网友:
1、该dat文件应该是放在你执行仿真命令的目录下,也可以使用路径,记得$readmemb后面可以跟路径的,具体参数意义你查一下;2、`include也类似,不过编译的时候顺序上需要这个文件放在载入它的文件之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