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写RTL代码时候有限状态机三段式的问题

楼主(2017-05-12):
写RTL代码时候,在三段式FSM中,我看前两段都是一样的,即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 reset
            state <= IDLE;
            next_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state <= next_state;
        end
    end

always @(*)
        case(state)
            IDLE: if (wr ) begin
               next_state = TAG;

   ......

第三段里面case(state),还是case(next_state)?
如果是state的话,我感觉仿真时候波形总是慢一个周期,比如当上升沿到来时候,state变成TAG,那么在下一个上升沿,才会执行state=TAG的内容
如果是next_state的话,虽然在state=TAG的时候,能让输出是state=TAG时候的内容,但是逻辑电路感觉又不像mearly模型,因为状态存储器感觉变成了next_state

网友:
一般情况下常用case(state),根据state和其他条件决定next state, next state虽然定义为reg,但实际上是wire。

网友(2017-06-21):
最笨的方法是你两个都试一下,然后仿真一下看一下波形

网友(2018-08-22):
这个case(state)综合不生成latch

网友(2018-10-08):
看仿真波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