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constraint report fanout是0

楼主(2017-05-12):
encounter的constraint report中fanout是0是什么什么原因,如下图

这个pin的fanout有两个输入pin
而且我写一个脚本输出中有很多违例,是什么原因会导致的

楼主:
顶一次,希望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给予指点

网友:
是不是连接的这两个Input pin在lib中没有fanout的属性,所以即使连接了两个input pin, 但仍认为fanout是0. 光看这个报告看不出什么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lib是faoundry提供的,截图如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in A这里没有定义fanout_load,默认会使用lib中定义的default_fanout_load参数,可以看看Lib中有没有定义。或者直接在innovus 中 get_property [get_pins */A]  fanout_load,查看一下这两个Input Pin代表几个fanout lo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