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信号加(*keep = "ture"*)会影响程序最后的功能的吗

楼主(2017-05-12):
如题,我之前一直认为这个只是我抓信号的时候会让信号不被优化掉,对最后程序的功能没有影响,但是最近发现有个偶发bug,对一个信号加入(*keep = "ture"*)后就好了,有没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1.vivado的p&r engine并不是完美的,你看看你这么做是不是改善了timing。2.你的代码有问题--有可能存在跨时钟域处理的bug,这中跨时钟域的bug会随p&r的不同有概率出现。

网友:
跨时钟域的bug并不一定造成功能错误,功能错误会随p&r不同有概率出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添加KEEP属性可保证对象导线不被优化,没有优化必然会占用布线资源,甚至有可能使用LUT直连,这就有分析基础了,综合器设置不同优化目标时,会有不同的布线结果,不同的布线结果时序必然不相同,如果你的设计比较拥挤恰处在满足时序临界状态,好了你的问题就出现了

楼主(2017-07-07):
回复 网友A:

   谢谢 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