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频rfid读写器接受到的低频信号幅度有多大?

楼主(2017-05-12):
要做低频RFID的仿真,采用的芯片是TMS3705,信号频率为134K,在接收机模块,但是不知道接受到的信号幅度为多大,是uv,mv,还是v级的?附上芯片应用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 do you know?

网友:
这个你要查手册呀,RFID接收信号一般都是很小的,uV~mV

网友:
载波幅度和天线匹配相关

楼主(2017-07-10):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