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IPI I3C 标准-简介

楼主(2017-05-12):
1
简介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机及其衍生设备上采用的各种传感器越来越丰富,这对系统设计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接口标准,能够同时连接这些设备和传感器,设计师所要面对的包括IICSPIUART在内的多种通讯协议。

除了主要的数据通讯以外,可能还需要其他一些信号,比如中断、片选、使能、休眠等。这使得完成这些信号的产生与传输,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需要额外的GPIO接口,PCB设计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MIPI I3C应运而生,只需要两个信号线,即可完成诸如移动通讯设备上各种传感器的通讯,而且速度快,功耗低,成本低。

I3C结构

I3C结构

1.1
适用

本文讨论以下话题

l
I3C接口协议以及命令

l
电气参数,时序、电平

l
适用的传感器或其他设备

1.2
I3C 目标

I3C接口致力于改善I2C的性能,并提供向后兼容。本文定义了一个标准的外围传感器与微控制器互联的多分支系统。

1.3
关键特性

I3C的设计方向是:消耗尽量少的能量传输数据和控制信号,同时尽可能减少物理连线。

l
两线接口,采用推挽驱动时最高12.5M

l
与传统I2C设备共存

l
动态分配设备地址的同时也支持静态地址

l
支持传统I2C消息

l
单倍数据速率模式消息

l
可选的高速数据模式消息

l
支持多分支

l
支持多主机

l
支持带内中断请求

l
支持热接入

l
支持同步/异步时间戳

楼主:
2        术语
ACK:acknowledge缩写,同样有NACK。
Address Arbitration :地址冲突仲裁过程。
Address:一组bit集,标识设备地址,或是寄存器地址。
Arbitrable:可仲裁。
Arbitration:如果多个设备在同一时刻启动一次传输,则需要应用仲裁机制来判定总线的控制权。如果主设备选定了多个从设备地址,仲裁也可能发生在从设备向主设备传输数据的过程,
Bridge Device:挂载到I3C总线上的一类设备,这类设备可以使得其他通讯协议的总线可以和I3C协议通讯。
Broadcast:广播命令,广播地址为7’h7E。
Bus:物理线路,即SCL和SDA的逻辑实现。
Bus Available Condition: I3C Bus 上SCL与SDA线同时为高电平持续至少TAVAL ,此时设备可以启动传输。
Bus Free Condition:I3C总线上在STOP之后START之前至少TCAS的时间。
Bus Idle Condition: Bus Free的延时扩展,表明设备可以尝试Hot-Join。
Bus Turnaround: 当发送设备发送了一条命令后,接受命的的设备为了响应命令而需要控制。
Current Master:当前控制I3C总线的设备。
Device ID:标识设备特性的一组序列。
Dynamic Address: 在初始化过程中分配的设备地址。
Failsafe:掉电后漏电流不会增大的设备。
High Data Rate(HDR):高数据速率模式。
High-Keeper:弱上拉。
Hot-Join:可以在线接入的Slave设备。
In-Band Interrupt:I3C BUS上可以使用两线产生中断请求的机制。
Mixed Fast Bus:I3C总线拓扑上同时挂载了I2C和I3C设备,而且I2C设备上有50nS低通滤波器。
Mixed Slow/Limited Bus: I3C总线拓扑上同时挂载了I2C和I3C设备,但是I2C设备上没有50nS低通滤波器。
SDR-Only:仅支持SDR模式的设备。

网友(2017-07-19):
请问有I3C的标准协议么?如果能共享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2017-10-20):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12-23):
好好好的生活习惯也

网友(2019-06-13):
发广告广告广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