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设计---输出电压震荡

楼主(2017-05-12):
现在测试一个LDO,输出电压在mv单位上,来回跳,而且整个LDO的ICC也是一直0.1uA的量级中跳动。例如:设计输出电压3.3,测试得到输出电压一直在3.30~3.305之间跳动,ICC也在24uA~24.5uA之间跳,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挂个电容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了一个0.4uF的不行,加大到1.2uF也不行

网友:
看BG是不是震荡了

网友:
你应该先测试下LDO的相位裕度(大于45°),然后看下LDO的负载是否恒定。我觉得你可以把原理图发下,不然不好分析的。

网友:
先看看VDD干不干净,再看看输入电压。如果都没问题的话,
那就是稳定性的问题,震荡了。这个不光是输出结电容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里面的放大器的事儿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5mV?你是用什么测的呢?万用表?示波器?数据采集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keithley直接测试的,示波器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的bandgap和我以前用的都不一样,虽然都是书本标准的带隙结构,但是它的BJT流过电流非常小,几百nA,之前没有做过这么小的电流的。我现在也不敢说是否是带隙出问题,还在盘查。你说BG出问题,是否有这个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计时,这个LDO电路需要VO外接电容才可以稳定,运放的主极点也在运放输出

网友:
5mV
这个很哪测试

网友:
5mv的抖动还好啊,测量不准,电源不干净,负载抖动,都会有这么大的抖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另外一颗LDO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怀疑是电路的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具体谁引起的?还在排查

网友:
看看输入电压振荡了没

楼主:
回复 楼主:

   带隙的 PSRR非常差

网友(2017-07-19):
相位裕度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