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LASS D中调制部分的传递函数为什么是常数

楼主(2017-05-12):
如图部分,为什么文章中说这个位置的传输函数GM是VDD除以三角波的VP。

网友:
因为power stage只是把比较器出来的PWM波从低压Vp转到高压VDD输出,相位不变,从传递函数来说就是一个常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信号和三角波进行比较调制的传递函数是什么呢

网友(2018-05-03):
LZ你好请问能否分享一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