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scillator学习笔记(1)

楼主(2017-05-12):
Oscillator学习笔记(1

1.性能参数

+频率范围

关于振荡器工作的频率范围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通信系统要求工作的频段,如一个900-MHzGSM 直接转换接收机,他可能就要935MHz960MHz的本地频率范围。另外就是由于工艺、温度的影响和模型的不准确,要求有一定的余量。

+输出电压摆幅

当然,为了驱动另外一个电路,一般要求输出电压摆幅越大越好。

+驱动能力

对于数字电路来说,中心时钟的负载一般都会比较大,所以驱动能力对于一个时钟来说是一个相对较重要的参数。如对于一个接机的接收信号的路径,振荡器不仅要驱动一个下转化的混频单元,还要驱动一个分频单元。

+相位噪声

设计振荡器需要在相位噪声与频率范围和功耗之间进行折中处理。

+输出波形

大部分情况下,理想的输出波形是方波。

+电源电压敏感性

电源电压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工作频率的偏移。

+功耗

在低功耗的趋势下,功耗问题也越来越被看中。

2.基本模型

-反馈模型

“Barkhausen's critera”

以上是基本的起振条件,其实可以将外部输入直接去掉,电路只要满足环路中任何一个位置出现一个小信号噪声,然后经过环路的放大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同向信号就满足起振条件。

-单端口模型

这里是直接从电路的阻抗特性入手分析,左边是一个有损网络,左边是一个损耗补偿的有源单元,由于两端的电压相当,所以消耗的能量与电阻值成反比,若要使得一个内部的一个信号不被损耗,右边的能量补偿必须要超过左边的能量消耗,所以abs(-Rp')<Rp

3.交叉耦合振荡器

这个振荡器结构

其中的4CGD,是由于Vx增加时,Vy减少,到达波峰时,CGD其实已经储存了2VaC的电荷量,C1的系数为1也是如此。

4.压控振荡器

现在从交叉耦合振荡器来构建压控振荡器,由以上的wosc的表达式可以看出,可以改变的有两个量,LC,一般来说改变C较为容易。

可直接采用MOS电容器,如下图

这个振荡器的频率可以表达如下

这个电路有两个缺点,MOS电容器必须要能承受当Vcont=0V时,Vx>VDD的压降;Cmax-Cmin的变化值只有一半被利用。

而频率变化的范围是

我们还要考虑到,变容MOS管减小了震荡单元的Q值。

如上图的有损耗电感和电容并联一起,整个二端口网络的Q值可以这样计算,

对于以上的可变电容的利用率上,我们可以采用如下电路结构得以解决。

调节合适的器件尺寸可以使得x,y的共模电平保持在1/2VDD,这样使得电路可调节的电容范围变宽。但是,这个电路的相位噪声更高。解释如下,当IDD改变dI时,x,y点的共模电平会改变dVcm=dI/2*(1/gm),而前一个电路只会改变dI/2*rs,而共模电平与Vcont一样,同样影响节点的电容大小,使得频率发生偏移。

所以为了使得共模电平的变化不影响到MOS电容器的电容值,采用如下结构。

而这个电路又减小了频率变化的范围

关于1/2VDD的共模电平的设置,可以采用如下结构,

这个电路能使得输出摆幅比原先翻倍,缺点有两个,首先,为了正常工作,PMOS必须足够宽,而这会增大节点电容,限制频率范围。其次,输出频率对噪声更加敏感。

网友(2017-07-14):
就是找不到那种将两个电容上的电压进行比较然后动作的振荡器

网友(2017-08-13):
谢谢! 非常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