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家在画版图的时候都不用看键盘么

楼主(2017-05-13):
请问大家在画版图的时候都不用看键盘么?如何提高画版图的速度?

网友:
快不快跟你看不看键盘关系不大。又不是打游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如何提高画版图的效率呢?总感觉自己画版图的速度有点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次发现好多同事画图都不看键盘,而且从不用键盘中的上下左右键,感觉自己好LOW.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下左右键用来干嘛...

网友:
竟然还可以用上下左右,get了新技能

网友:
我也想问上下左右可以用来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D:

   视图的上下左右界面移动吧!我们一般采用“Shift+z”缩小,配合鼠标右键框选放大来实现查看区域的选择。不过上下左右键在review layout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手能生腳 , 熟能生巧

网友:
哈哈哈这问题问的,我喜欢。

网友:
熟能生巧是一部分方法也很重要,做版图是建议不要用上下左右键不然速度肯定上不去,还有就是可以适当借助一下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适当地借助脚本文件?我不太明白哪些脚本文件对画版图有帮助,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eetop中就有很多脚本文件,你可以查找一下

网友:
键盘还是要用的  主要是用快捷键    shit+z用得确实比较多,上下左右键控制比较生硬,不灵活

网友:
已经不看键盘好多年了,只是想怎么做,手指就安哪,完全也记不清快捷键了。
还记得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的时候第一次问你记得多少,张无忌说记得一些。第二遍的时候张三丰再问及得多少,张无忌说都忘了。这时候张无忌就学会太极拳了。

网友:
。。。画版图还需要看键盘?随手一摸就知道按住了哪个键,还知道那是哪个快捷键了。。。你还需要多加练习啊,熟能生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教育的是,我打字可以不看键盘,画图有可能是没严格要求自己,才这样的。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滚轮就可以放大缩小啊,鼠标放哪就能放大哪里

网友:
电脑触屏的,不用键盘

网友:
那个上下左右什么的太low

网友:
我觉得不是速度,而是效率和质量。有些人其实并不快,但是质量好,不返工,照样不会delay
有些人速度很快,今天做明天改,照样做的很慢

网友:
回复 网友H:

楼主(2023-04-24):
画版图如果想提高速度,就要充分的利用快捷键,所有需要你点两三次鼠标才能选中的东西,统统设成快捷键,或者设置成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