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救

楼主(2017-05-13):
virtuoso怎样更改标准库里面的Via孔  或者加入更改后的Via孔  我们现在这个工艺库的孔自己尺寸就不对劲

网友:
我不知道 标准库 指的是什麼 ?
通常是改 tech file
via top 可能尺寸 不同於其他 via
檢查一下 設定 和 DRC rule file , 看有沒有錯誤

网友:
你说的标准库是PDK中自带的tech file吧?里面有对via的定义可以修改,一般tf里的via不会有问题的,建议仔细查看后再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Dump 下来关于孔的定义,然后自己在DRC的约束下修改更符合实际应用的定义。自带的 除非与定义的很全面,要不然最简单的那种通用孔 一般不是很好用。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建个via的cell,每次调用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另外建的cell 在xl 下连接关系好像不通哦,如果你要半自动布线就搞不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建的cell 如果定义了input & output pin name 之后是可以认出来的吧

网友:
一般是直接改tech file,另外你要改库的孔的话,要看看没有编辑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