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输入calibredrv可以启动LVL界面

楼主(2017-05-13):
为什么输入calibredrv可以启动LVL界面?这个命令符受哪个文件控制?

网友:
没遇到多这样的问题,记得LVL是tools-layout Diff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尝试着在terminal窗口中输入calibredrv就可以打开LVL界面,但我不知道这个命令在哪个文件中找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terminal中输入calibredrv打开的应该是calibredesignreview界面怎么会产生LVL呢?你说的LVL是指calibredrv中layout diff界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他是错吧calibredrv 认为是LVL 界面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也或是使用别人的.cshrc文件,设定了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