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VE中错误不能定位到版图中

楼主(2017-05-13):
我用calibre的图形界面做DRC验证,双击在RVE中的错误,不能定位到版图中,请问要怎么设置?

网友:
首先确认下RVE 的 top cell 是不是你当前layout ,是的话清除一下highlight ,RVE 快捷键是F4,然后再双击应该就可以定位了。有时候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先试试重启一下软件,毕竟现在的软件不是百分百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用,clear Highlight之后,双击错误没反应,于是重启了cadence,也还是没用,只不过在第一次双击的时候提示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RVE 是在virtuoso里面启动的还是外面自己开的?

网友:
有可能 兩者沒連結

有可能 calibre 那邊 沒勾選
在 Highlight 那裏有一個選項 zoom to layout 要勾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看到那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calibre没有集成到virtuoso中,在终端中运行calibre -gui&命令打开的calibre,然后运行DRC打开的RVE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原因应该是楼上所说的virtuoso和RVE没有connection,怎么设定connection我也不懂,你要不试一试能不能把calibre集成到virtuoso里面。

网友:
看來有勾選了 ,
那可能是 2 個 軟體 沒設定好
要找 系統管理員幫忙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将calibre集成到virtuoso后,RVE可以定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是怎么集成到virtuoso中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