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IC616 layout 问题

楼主(2017-05-13):
请教各位,

我在将单个模块构建为矩阵结构后,在连接各个模块之间的导线时,软件自动的在其它区域也在拷贝我正在画的导线,甚至在不需要的区域乱画。

请问如何控制这个自动“连接导线”的功能。

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错哦 可以自动连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的自动布线还不可靠,基本都是人工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如何取消这自动布线功能?

谢谢回答

网友:
首先不是很明白“单个模块构建为矩阵结构后,在连接各个模块之间的导线时” 是什么意思。
哥你这是还是原来的cell 里面吗?
如果是我觉得你这里应该利用了 group 已及 clones ,个人怀疑 你连线的时候已经进到family 里面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对,我给搞错啦

网友(2017-06-28):
回复 楼主:

   666666我还读了两遍你的问题 就怀疑你搞错了。一定要小心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