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Allen书上P239运放PSRR的问题

楼主(2017-05-13):
RT,请教前辈们,在图中为什么加了起到LS作用源跟随器的MT1管子之后,通过Cc通路的电源波动会大大减小,导致更好地正电源抑制比?

网友:
仔细想了下,没看出来

网友:
可能从232页那个Cc,M6对于Vout影响的角度分析下。
MT1减小了这个通路。
具体还没计算,只是看了上下文,感觉应该如此理解。

网友(2017-07-21):
会不会是MT1将来自电源VDD的干扰导通到VSS上了,而没有让它通过Cc 直接couple到输出
所以对PSRR+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