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RDIC 算法

楼主(2017-05-14):
我现在写着一个CORDIC 的 verilog 代码,但在逻辑上遇到问题。  https://www.edaplayground.com/x/3tHk , 为何 y[2] == 0 ?

cordic.zip (1.01 KB , 下载次数: 4 ) --> verilog 代码
Cordic_octave.zip (482 Bytes , 下载次数: 4 ) --> octave/matlab 代码

module cordic(z0, xn, yn);

  input [21:0] z0;
  output [16:0] xn, yn;

  parameter N= 10; // number of iterations

  reg [(N-1):0] d;
  reg [16:0] x [(N-1):0];
  reg [16:0] y [(N-1):0];
  reg [21:0] z [(N-1):0];
  reg [21:0] arctan [(N-1):0];

  initial begin

        x[0] = 'b10011011011101001;  // 0.60725 in binary
          y[0] = 0;

    arctan[0] = 45.0;
    arctan[1] = 26.6;
    arctan[2] = 14.0;
    arctan[3] =  7.1;
    arctan[4] =  3.6;
    arctan[5] =  1.8;
    arctan[6] =  0.9;
    arctan[7] =  0.4;
    arctan[8] =  0.2;
    arctan[9] =  0.1;
  end

  integer i;

  always @(*)
    begin           z[0] = z0;
      for(i=0; i<N; i=i+1)
      begin
        d[i] = (z[i][16] == 0) ? 0 : 1;

        if(d[i] == 0) begin
          x[i+1] = x[i] - y[i] >> i;
          y[i+1] = y[i] + x[i] >> i;
          z[i+1] = z[i] - arctan[i];
        end

        else begin
          x[i+1] = x[i] + y[i] >> i;
          y[i+1] = y[i] - x[i] >> i;
          z[i+1] = z[i] + arctan[i];
        end

        $display("i=%2d, x[i]=%b, y[i]=%b, z[i]=%b, d[i]=%2d, arctan[i]=%b", i,x[i],y[i],z[i],d[i],arctan[i]);
      end
  end

  assign xn = x[N-1]; // xn = cos(z0)
  assign yn = y[N-1]; // yn = sin(z0)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cordic_tb;

reg[21:0] z0;
wire[16:0] xn, yn;

cordic C1
(
    .z0(z0), .xn(xn), .yn(yn)
);

initial begin
    $dumpfile("cordic.vcd");
    $dumpvars(0, cordic_tb);

    #10 z0 = 30;
end

endmodule

i= 0, x=10011011011101001, y=00000000000000000, z=0000000000000000011110, d= 0, arctan=0000000000000000101101
i= 1, x=10011011011101001, y=10011011011101001, z=1111111111111111110001, d= 1, arctan=0000000000000000011011
i= 2, x=00011011011101001, y=00000000000000000, z=0000000000000000001100, d= 0, arctan=0000000000000000001110
i= 3, x=00000110110111010, y=00000110110111010, z=1111111111111111111110, d= 1, arctan=0000000000000000000111
i= 4, x=00000001101101110, y=00000000000000000, z=0000000000000000000101, d= 0, arctan=0000000000000000000100
i= 5, x=00000000000110110, y=00000000000110110, z=0000000000000000000001, d= 0, arctan=0000000000000000000010
i= 6, x=00000000000000000, y=00000000000000011, z=1111111111111111111111, d= 1, arctan=0000000000000000000001
i= 7, x=00000000000000000, y=00000000000000000, z=0000000000000000000000, d= 0, arctan=0000000000000000000000
i= 8, x=00000000000000000, y=00000000000000000, z=0000000000000000000000, d= 0, arctan=0000000000000000000000
i= 9, x=00000000000000000, y=00000000000000000, z=0000000000000000000000, d= 0, arctan=0000000000000000000000
Done

网友:
这是纯simulation 用途的代码?atan表没有定点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纯组合逻辑电路的代码已经完成了。关于arctan 定点化,我会做的。放心。

今天,我还做了流水线的相对的代码。但是在初始化 parameterized 模块时遇到问题。 https://www.edaplayground.com/x/4ymA

为何 error: identifier `arctan` is not a parameter in cordic_pipelined_tb.C1.$gen1[0]. ??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cordic_pipelined(clk, z0, xn, yn);

  input clk;
  input [9:0] z0;
  output [16:0] xn, yn;

  parameter N=10;

  wire [16:0] x [(N-1):0];
  wire [16:0] y [(N-1):0];
  wire [ 9:0] z [(N-1):0];

  reg [ 9:0] arctan [(N-1):0];

  initial begin

    x[0] = 'b10011011011101001;  // 0.60725 in binary
    y[0] = 0; z[0] = z0;

    arctan[0] = 'b101101_0000; // 45.0;
    arctan[1] = 'b011010_1001; // 26.6;
    arctan[2] = 'b001110_0000; // 14.0;
    arctan[3] = 'b000111_0001; // 7.1;
    arctan[4] = 'b000011_1001; // 3.6;
    arctan[5] = 'b000001_1100; // 1.8;
    arctan[6] = 'b000000_1110; // 0.9;
    arctan[7] = 'b000000_0110; // 0.4;
    arctan[8] = 'b000000_0011; // 0.2;
    arctan[9] = 'b000000_0001; // 0.1;
  end

  genvar i;
  generate
    for(i=0; i<N; i=i+1)
      begin
        cordic_stage #(.atan(arctan[i]), .i(i)) stage_i
        (
          .clk(clk),
          .x_i(x[i]), .x_o(x[i+1]),
          .y_i(y[i]), .y_o(y[i+1]),
          .z_i(z[i]), .z_o(z[i+1])
        );
      end
  endgenerate

  assign xn = x[N-1]; // xn = cos(z0)
  assign yn = y[N-1]; // yn = sin(z0)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cordic_stage(clk, x_i, y_i, z_i, x_o, y_o, z_o);

  parameter atan=0, i=0;

  input clk;
  input [16:0] x_i, y_i;
  input [9:0] z_i;
  output [16:0] x_o, y_o;
  output [9:0] z_o;

  reg d;
  reg [16:0] x_o, x_next;
  reg [16:0] y_o, y_next;
  reg [9:0] z_o, z_next;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x <= x_next;
      y <= y_next;
      z <= z_next;
    end

  always @(*)
    begin

      d = (z_i[9] == 0) ? 0 : 1;

        if(d == 0) begin
          x_next = x_i - (y_i >>> i);
          y_next = y_i + (x_i >>> i);
          z_next = z_i - arctan;
        end

        else begin
          x_next = x_i + (y_i >>> i);
          y_next = y_i - (x_i >>> i);
          z_next = z_i + arctan;
        end

      $display("i=%2d, x_i=%b, y_i=%b, z_i=%b, z_next=%b, d=%2d, arctan[i]=%b", i,x_i,y_i,z_i,z_next,d,arctan);

  end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cordic_pipelined_tb;

  reg clk;
  reg[9:0] z0;
  wire[16:0] xn, yn;

  cordic_pipelined C1
  (
    .clk(clk), .z0(z0), .xn(xn), .yn(yn)
  );

  initial begin
    $dumpfile("cordic_pipelined.vcd");
    $dumpvars(0, cordic_pipelined_tb);

    clk = 0;
     z0 = 45;
    #120 $finish;
  end

  always #5 clk = !clk;

endmodule

网友:
cordic_stage例化问题。链接中那样处理就很好。

楼主:
我已经实现了三个版本的cordic算法:

组合:https://www.edaplayground.com/x/449A
时钟:https://www.edaplayground.com/x/4MQN
流水线:https://www.edaplayground.com/x/4ymA

综合以前,我试图解决一些未知状态(z = xxxxxxxxxxx)。 一旦成功合成和硬件测试,我将在这直接上传所有三个版本的源代码。

为什么 https://www.diffchecker.com/9YTcSxXK 右边的代码会有未知状态(z = xxxxxxxxxxx),而左边的不会呢?

楼主:
我把 initial block 改成 parameter  来初始化, iverilog 有 syntax error, vcs 却没有 ?

https://www.edaplayground.com/x/449A
第15行: error: syntax error in parameter list.

  parameter [10:0] arctan [9:0] =
  {
    11'b000_0000_0001, 11'b000_0000_0011, 11'b000_0000_0110, 11'b000_0000_1110, 11'b000_0001_1100,
    11'b000_0011_1001, 11'b000_0111_0001, 11'b000_1110_0000, 11'b001_1010_1001, 11'b010_1101_0000
  };

楼主:
解决了。发现 纯verilog 没能处理这个,systemverilog 反而可以。

以下的代码能称得上是 multi-cycle 的形式吗 ?

module cordic_clocked(clk, rst, z0, xn, yn);

  input clk, rst;
  input [10:0] z0;
  output [16:0] xn, yn;

  parameter N= 10; // number of iterations

  reg [(N-1):0] d;
  reg [16:0] x [N:0];
  reg [16:0] y [N:0];
  reg [10:0] z [N:0];
  wire [10:0] arctan [(N-1):0];

  assign arctan[0] = 'b010_1101_0000; // 45.0;
  assign arctan[1] = 'b001_1010_1001; // 26.6;
  assign arctan[2] = 'b000_1110_0000; // 14.0;
  assign arctan[3] = 'b000_0111_0001; // 7.1;
  assign arctan[4] = 'b000_0011_1001; // 3.6;
  assign arctan[5] = 'b000_0001_1100; // 1.8;
  assign arctan[6] = 'b000_0000_1110; // 0.9;
  assign arctan[7] = 'b000_0000_0110; // 0.4;
  assign arctan[8] = 'b000_0000_0011; // 0.2;
  assign arctan[9] = 'b000_0000_0001; // 0.1;

  reg [3:0] i;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x[0] <= 'b0_10011_0110_1110_1001;  // 0.60725 in binary
              y[0] <= 0;
              z[0] <= z0;
        i <= 0;
      end

      else begin
        d[i] = (z[i][10] == 0) ? 0 : 1;

        if(d[i] == 0) begin
          x[i+1] <= x[i] - (y[i] >> i);
          y[i+1] <= y[i] + (x[i] >> i);
          z[i+1] <= z[i] - arctan[i];
        end

        else begin
          x[i+1] <= x[i] + (y[i] >> i);
          y[i+1] <= y[i] - (x[i] >> i);
          z[i+1] <= z[i] + arctan[i];
        end

        i <= i + 1;
      end

      $display("rst=%1b, i=%2d, x[i]=%b, y[i]=%b, z[i]=%b, d[i]=%2d, arctan[i]=%b",rst, i,x[i],y[i],z[i],d[i],arctan[i]);

  end

  assign xn = x[N]; // xn = cos(z0)
  assign yn = y[N]; // yn = sin(z0)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