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nput_delay -add_delay作用

楼主(2017-05-14):
对于一个input port设置两个input delay,如下:
set_input_delay 2 [get_ports A] -clk [get_clocks clka]

set_input_delay 1 [get_ports A]  -clk [get_clocks clkb] -add_delay

请问这种设置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说如果A驱动clka时钟域的DFF,那么就用2ns的delay分析;而如果驱动clkb时钟域的DFF,就用1ns delay去分析?

网友:
是的,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