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原理图转layout 问题

楼主(2017-05-14):
请问各位,

是否cadence virtuoso 原理图转layout 是如下操作:

在virtuoso里找到launch---> layout XL, 再如下图所示做选择,

请问,如果器件的layout 没有加在layout XL,是什么原因。

谢谢,回答

网友:
建议:
1、确认PDK支持layout XL
2、确认schematic没有error,因为你的电路里边看到有黄色的“×”
3、查看操作时CIW窗口的warning和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2楼回答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