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hspice语句仿真出这种结果?

楼主(2017-05-14):
我想用hspice语句测量出:
使输出Y>a的各种x中,最大的x的值是多少。
这个语句怎么写?

网友:
还是保存结果,用matlab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无他法了吗?hspice不会这么弱吧。但是帮助里还是没有搜索到相关关键词。

网友:
看情况是找最大值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找最大值呢?
.meas trans x max ‘y-a’ xrange=(0n,100n)
结果会列出最大x值发生的时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meas trans x max ‘y-a’ xrange=(0n,100n)。
    你的这句语句的意思是 把 y-a的最大值赋值给x,然后这个x又必须是在0n到100n的范围内。

    而我想得到的是: 使输出y大于a的所有输入x中,把其中最大的这个x,找出来。

网友:
    一般测 IC UVLO_off

   .meas tran UVLO find v(vcc) when v(uvlo)=v(vcc) td=3.5m fall=1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