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修改了衬底电位,版图按照修改后打阱DRC会报错..

楼主(2017-05-15):
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描述详细点?
原理图中device的接法只受电气连接的限制,跟layout的DRC似乎没有关系,比较可能是你的layout画错了,希望楼主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从原理图生成器件之后我改了器件的衬底点位(B-S改为B-VDD)..之后打阱的时候有个×,DRC也报错那里有错..然后我今天打算把器件删掉重新pick up from sch...看看会是不是这个原因.  结果醒来发现版图没保存好..不见了...还好只是一个小模块..

网友:
这描述很不全 是什么管子 没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P管..TSMC0.35工艺..我已经重新画版图了...

网友:
難以回答的問題 ?

网友:
P 管  P衬底  那么你的P管做Nwell 里面的时候 不叫衬底电位,而是叫体电位,所以有可能对接不同电压的Nwell在size 上有不同要求,这个会在DRC 上有定义,具体见你的DRC rule 对该地方的定义,已经定义电源的地方。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没话好,层次出问题了 不符合DRCrule 运算规则 误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