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千兆以太网,UDP传输漏包的问题

楼主(2017-05-15):
FPGA千兆以太网发送数据,数据来自AD采集(有60MHz),经FIFO缓存。采用的UDP协议,一帧一帧传输数据,最后通信成功,但是漏包严重,后来发现是因为:AD不停地采集数据,但每一帧UDP数据包还需要传输包头、地址、端口号等,这段时间里采集的数据就丢失了。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补充:我用的FIFO,它缓存不了数据:
括号里是一个周期的正弦波信号。很明显写和读数据的长度是一致的,但箭头指向的就是数据漏掉的部分。我必须给一个读使能无效的信号,刚无效几个时钟后,就写满了?不可能啊?我的fifo读、写时钟频率和数据位宽是一致的,深度4096.

网友:
UDP本身就是不可靠传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于这种需要高速,并且准确率高的数据传输,又该采用什么方法呢? 感觉用以太网做高速传输的挺多的啊,是都有这个问题还是我编程的问题?

网友:
后面UDP组帧,传输的时间必须更快才行啊,AD采样进来的数据先缓存下来。

网友:
读FIFO速度要大于写FIFO速度啊

网友:
先把数据缓存到DDR里,再通过UDP包上传,但是上传速度不能太快,免得把PC机冲死,导致丢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缓存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FIFO读、写使能的条件有点问题,一直就没有缓存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写实能,一直有效,读时钟不大于写时钟的话,可不得容易写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我改小了写时钟,signaltapii上看到没怎么漏包,但上位机还是漏包,要好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