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中用 nc-verilog 抽取verilog 网表,如何避免instance 以bus的形式被抽出

楼主(2017-05-15):
Virtuoso的schematic里面,很多instance 都会被画成bus的形式,在用nc verilog提取verilog 网表时,如何避免他们被抽成 bus的形式:
例:
   现在被抽出的网表:
       nor2  I31[2:0] (......)
    期望的形式:
      nor2 I31_0 (.....)
      nor2 I31_1 (.....)
      nor2 I31_2 (.....)
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2018-09-25):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网友(2019-05-2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0-12-19):
楼主,解决了吗??  其他人有解决吗 在线等

网友A:
OK, 在工作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 .simrc
.simrc 里加上如下内容。

simVerilogNetlistExplicit = t
vlogExpandIteratedInst = t
if( simSimulator=="verilog"
  hdlVerilogTermSyncUp="mergeAll"
)

重启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Launch, Plugins, Simulation,  NC-Verilog, 随后按照菜单走就行了。

下面是测试例子和生成的Verilog netlist。

网友(2021-07-03):
引用 网友A:
OK, 在工作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 .simrc
.simrc 里加上如下内容。

人才,学习了

网友(2021-08-10):
引用 网友A:
OK, 在工作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 .simrc
.simrc 里加上如下内容。

实测可用,但要在=和==的左右两边加空格,否则报错

网友(2021-12-07):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4-07-15):
引用 网友A:
OK, 在工作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 .simrc
.simrc 里加上如下内容。

赞!!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A:
OK, 在工作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 .simrc
.simrc 里加上如下内容。

你好,请教一下:
目前使用virtuoso 618,默认产生的verilog,其调用的instance的信号是by pin order显示的,希望能像你的图片显示的by name显示的话,需要做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