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电流镜中的去耦电容

楼主(2017-05-15):
这个电流镜中,从左向右第三列应该是mos管作去耦电容,那么最右边那一列的的管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感觉和第三列很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右边的那列和次最右那列连接方式近似但是还是有点不同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冗余(电流镜)器件,多余出来的作为dummy,很多时候去耦的W和电流镜的W一样,dummy器件的W和L与电流镜的W,L一样。

网友(2025-10-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冗余(电流镜)器件,多余出来的作为dummy,很多时候去耦的W和电流镜的W一样,dummy器件的 ...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