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B文件如何生成版图?

楼主(2017-05-15):
求助:如标题,DB文件如何生成版图?

楼主:
还有,calibre生成的版图格式也是db形式的,那么如何生成版图呢?

网友:
你说的是数据的格式,那么你找一个支持该格式的软件不就可以看了么。真是的。
你需要的版图已经以你所说的格式存在于你的系统中。

网友:
直接到import进去就行了和gdsimport方法一样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4说得对,就当.gds文件处理就好。

网友(2020-03-04):
就当.gds文件处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