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持设备加密方法

楼主(2017-05-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之前加密怎么做的?用什么方案?

网友:
ID认证相对安全性比较简单,不太够,被盗版也是正常的。

网友:
那有什么好的方式,我听说加密芯片挺管用的呢。

网友:
加密芯片其实是很有用处的,但也要看使用的方式,简单应用是难以起到效果的。
首先,ID认证由于ID在线路上传输,可以被截获,因此容易被复制,从而盗版。好一点的认证方式,是在两边分别存储密钥,加密随机数的方式进行比对。

网友:
我知道了,加密随机数是了防止线路跟踪对吧?是种不错的方式。应该是最安全的了吧?

网友:
程序防护,怎么防护,总不能改变程序的功能吧?

网友:
芯片中的程序只能被调用,不能被读出的,类似对mcu 的软件破解的方式,对芯片是没用的,芯片是有专门的防护系统和固定的逻辑(标准加密算法)+可变逻辑(用户程序)

网友:
哦,加密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真强悍,看来我之前还真是井底之蛙了!有推荐的型号吗 大神?

网友:
你可以看看一款LKT的产品,我之前就是用这个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