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打开design 错误

楼主(2017-05-15):
大佬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lib是否存在,路径对不对,有没有写权限

网友:
open_mw_lib后面跟的应该是你创建的库的名称。
之前有创建库吗?
icc_shell>create_mw_lib design_lib -open -technology ../libs/*.tf -mw_reference_library $your_mw_lib
上面的如果创建了 design_lib就是你的库文件名称 再用open_mw_lib打开
open_mw_lib design_lib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写的权限,需要用read only的方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