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原理图转layout 问题多多

楼主(2017-05-15):
实在是崩溃,cadence 原理图转layout 问题多多,一直不成功。
请见下图,原理图没问题,各个元件在库里都有版图,但为啥根据原理图产生的版图是空的。
在start options里,我选的建立新的版图,按道理应该找到各个元件的版图,加载在新的版图上。

各位大神,是否有具体过程,请给指导一下,在下非常感谢。

网友:
還要 gen from source 才會把 原理圖上的東西 放進來

网友:
感觉是萌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