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B类输出级的宽长比(W/L)根据啥来设计呢?

楼主(2017-05-15):
走投无路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

楼主:
顶一个!问题在于一个class AB类的输出静态电流的确定以及能输出最大电流的确定,求指点。

网友:
最好把电路图放上来。要看你要求多大的放大倍数,还有带宽来确定W和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