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做后仿真,计数器输出有错误值,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7-05-15):
问题如题。

网友:
testbench改为`timescale 1ns/1ns
试试看

另:二进制计数器,在不同值之间切换时,是有过渡数值的,只要在时钟上升沿前采样到正确的值,就没关系

网友:
这才是比较真实的电路情况,有信号的变化,不会是所有位同时从0到1的。取决于你看到的异常值,是否只是一个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修改了timescale的时间精度,仿真输出的结果还是有错误,一样的结果。这个后仿真加的是ISE生成的sdf延时文件。
其实,我也比较理解你说的二进制计数器会有中间值得跳变情况,但是我还有个问题:
这个跟tb的测试时钟频率有关系吗?我把频率修改的很小了,仿真结果错误会少一些,但是还是有,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频率很低了还会有错误。
还是和时序约束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毛刺很多,并且是周期性的。

网友:
用ISIM进行后仿,没发现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modelsim SE,难道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如图的那些毛刺变化,都是在时钟边沿内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指的仿真结果错误是什么?就是如图的63->64之间的数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