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6 virtuoso layout XL gen from source 功能在哪里?

楼主(2017-05-15):
请问cadence ic616 virtuoso layout XL gen from source  功能在哪里?

产生的版图都是空的,可能是因为没有使用gen from source  功能。

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到这个功能拉:

virtuoso layout XL ---〉connectivity----> generate ---> all from source

网友:
樓上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51和61的这个功能一样吗?在51里 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里面 Tools--Layout ;然后转到Design--gen from source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