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仿真

楼主(2017-05-15):
综合后对网表做后仿,出现下面错误,求大神解决

综合后对网表做后仿,出现下面错误,求大神解决

综合后对网表做后仿,出现下面错误,求大神解决

网友:
SDF是需要通过指令添加到仿真选项里面的,不是用于vlog编译的。具体命令有点记不住了,你可以查一下手册,好像是-sdf_min和-sdf_max这样的。